联想X1本本通病

楼主(2016-10-27):
伙伴们,不知道你们维修过联想X1机器没有,我修过5台都是CPU虚焊,CPU是集成在板上的,开机CPU电流一般能跑到0.98或1.1A左右就跑不下去,这种现象加焊CPU可以好,但加焊CPU时温度不能过高,一般温度控制在220度左右,温度过高芯片容易冒珠或短路。如果大家修到这款机器遇到这种情况可以试下,基本上能修好。

网友:
请问加焊后有碰到二返的吗?

网友:
做好散热加焊一般不会返修吧

网友:
修过5台,,看来的确是通病,谢谢你的通告

网友:
修到两台X1屏线坏的,暗屏。。

网友:
x1的cpu是通病  可以修复率太低

网友:
翻修的高不高

网友:
修过两个,都返修了,所以后面我都没有修这个CPU

网友:
遇到过花屏的 还有坏内存的

网友:
这个下面有黑胶的也

网友:
上次也修到过结果没修好

网友:
一般CPU就不弄了

网友:
搞过两台了,加焊了都返修了。加焊用一会儿就花屏了。

网友:
加悍会反修嘛

网友:
我都是直接换板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