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470不出cpu供电板层引起的故障修复一例

楼主(2016-10-27):
故障是待机偏大90毫安,cpu供电芯片威烫,触发cpu供电不出。
机子是徒弟接手了,上来就先换了个cpu供电芯片,故障依旧。
经测试待机状态pu901的31脚VDDP有电压3.7V左右,拆掉5ALW转5VS的管子一样有3.7V,说明是后面引起的。把电阻PR931 PR945拆掉,cpu供电芯片这边有3.7V,另外一边0V正常了,那就是cpu供电芯片这部分引起的了。再把23脚的19V输入VIN电阻PR941拆掉,31脚一样有3.7V。看来是其他地方漏过来的。
那就一个个脚测量,看哪个引脚待机电压超过3.7V的,经测试,9脚的IMVP_IMON有19V的电压,这个脚是EC和CPU供电芯片相连的,而且打到二极管档,红表笔接地黑表笔接此点,有很大的电流经过,不是虚电,不用多想,绝对是它的问题,而且是板层引起的。为什么?系统学过的都知道,输入电压是不能大于芯片的供电的,EC的供电最高才是3.3V,怎么可能有19V的输入。
解决办法是把EC的引脚翘起来,割断cpu供电芯片这边,然后直接飞线即可。
好像G470板层挺爱出问题的,之前也遇到几个板层供电短路的,也是要割断飞线才解决

网友:
分析的很到位

网友:
EC芯片有没有坏呢?  突然去个如此高的电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