onda G41L 工机正常关闭后再开不跑码

楼主(2016-10-27):
接修一块onda G41L,故障很奇怪,正常开机进系统。一段时间后,正常关机,再开,不论断不断电,都不能跑马。过段时间冷了后。又可以跑马了。经量是CPU没电压。这个电源IC是UP1608。很小用。我查3脚EN有0.6V开启电压。话说支前的电路大至正常。就是无CPU电压。找不到原型号。于是找代换。网上说UP6206可以,于是找遍料板。换了上去,一开机,一秒保护了。烧了一个上管和一个电容。立即换回原IC。奇怪了。换回后没再出现以上问题。真TM的难搞。

网友:
换得芯片没换好  或者不能代换吧

网友:
那就是以前该IC可能是有开焊。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