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华为手机维修]
华为P6-T00加载失败故障维修案例

楼主(2016-10-27):
华为P6-T00加载失败故障维修案例

  1、案例主题

  加载失败

  2、现象或问题描述

  加载0%就失败,接程控电源观察电流为120mA。

  3、问题分析

  接上程控电源,开机后看电流为120mA,测量TP1103为1.8V,TP1101为0.27mA,R405为1.1V,以上三个电压正常,R1102两端电压为2.85V,C1113电压为1.5V,C1113电压异常,正常电压应为1.8V,测量C1113阻抗正常,判定U1102损坏。

  4、解决过程

  更换U1102,重新加载,故障排除。

  5、问题拓展

  短接TP2405时只有huawei1.0端口,以上电压都有,而且TP1101为1.8V,电流定在150MA左右,建议先更换EMMC。

  维修相关流程图:

华为P6-T00加载失败故障维修 图1

  维修相关位置图:

华为P6-T00加载失败故障维修 图2

华为P6-T00加载失败故障维修 图3

华为P6-T00加载失败故障维修 图4

华为P6-T00加载失败故障维修 图5