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A-H61M-DS2开机故障

楼主(2016-10-27):
一块技嘉主板GA-H6AM-DS2的主板第一次开机触发后马上掉电,再按开关不触发。拔掉电源后在再触发又能开机正常显示。一般来说技嘉主板电压检测错误会造成不开机,强制上电测io旁边的几个电容都是2v左右,看来电压检测是正常的。那就按时序来查,先测电池有3v 测cmos针脚却只0.45v不正常。看来问题就是这了。 先拆掉d2测d2的第一脚还是只有0.45看来不是rtcvdd后面的电路拉低。那就有可能是rb这电阻坏或者vbat被拉低了,测电阻阻值1k和图纸一样的先不管,估计是vbat被拉低了。 vbat去到了io的100脚还连着一个BC31的电容,先拆掉BC31电容,再测发现电压正常了,看来是这个电容坏了拉低了vbat的电压,将d2装回去,主板可以正常开机了。

网友:
时序还是很牛的呀

网友:
楼主功底很牛,H61这问题我还没办法

网友:
楼主有时候电池没电,也会这样啊,

网友:
是的那个电容坏了就相当于电池没电了

网友:
还是比较直观的,其实问题也都是那样,真正难修的是那些小零件的变质,或者一些不太熟悉的IC的周边电路

网友:
没想到电池被拉低也会掉电啊~

网友:
这个电容有时会造成 不定时不亮机 偶尔亮机 或者不自检  或者复位不稳定 都是这个电容

网友:
那个电容损坏导致3v电压被拉低

网友:
楼主基础和理论都很不错啊

网友:
VBAT 电压被拉低,,,恩

网友A:
VBAT拉底 后面RTCRST没电压了 开不了机了

网友:
楼主果然厉害,佩服佩服

网友:
嗯加分把没说的。rtc电路,io应该输出vbat电压。

网友:
楼主哦确实很牛

网友:
讲解详细,小白学习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VBAT拉底 后面RTCRST没电压了 开不了机了

最近修的V星上这种问题多  都RTCRST#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