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华为手机维修]
华为P6-T00开机定屏故障维修案例

楼主(2016-10-27):
华为P6-T00开机定屏故障维修案例

  1、案例主题

  开机定屏

  2、现象或问题描述

  开机定屏(HUAWEI)界面

  3、问题分析

华为P6-T00开机定屏故障维修 图1

华为P6-T00开机定屏故障维修 图2

  ①首先更换A壳交叉验证是否OK。

  ②此主板已经更换过CPU、FLAHS,故障依旧,量测U900主供电正常,量测C1310对地二极体为0(对地短路),看图可知,此线路是(CP_5V_TP)信号,拆除线路上连接的U1602后,短路OK。

  4、解决过程

  更换U1602后,故障排除。

  5、问题拓展

  问题分析:针对定屏故障时,大多我们先做软件擦除,如果定屏HUAWEI界面的,一般会根据经验先更换CPU。在以后遇见此类故障,应先量测下CP_5V_TP信号是否短路,确认无误再更换U300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