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8Z77-V DELUXE rev1.02

楼主(2016-10-27):
P8Z77-V DELUXE rev1.02     8MB    客户拿了的,CPU坏我就把BIOS备份出来

p8z77-v DELUXE rev1.02.zip

网友:
楼楼你好,我也是这个主板,目前一个问题是每次开机后都无法启用,需要在设备管理器里先禁用再启用才能联网。
如何解决?

网友(2019-08-09):
为什么要更新BIOS?

网友:
这款板子没有修好过,感谢楼主分享

网友:
我的也是这个 板子,某一天正常关机后再开机就一直一闪一闪的,板子上电源和RESET灯是亮的,但是按开机键板子就上的LED就闪一下,像CPU/TPU/EPU的;CPU风扇也跟动一下,不断循环。

网友(2020-11-26):
坏了两块这种主板了 没有能修好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