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更改电脑出现故障时弹出的声音?

楼主(2016-10-27):
电脑发生故障时,老是弹出嘟的一声,而且当电脑弹出消息框时,也是这样,听着很刺耳,是不是想更改这样的声音呢?小编今天就教大家解决此类问题的方法。
首先注意:系统声音格式只能是WAV格式,其他格式都没有用的。
1.可以先将你喜欢的、要设置的WAV格式的声音存在在系统声音目录C:\WINDOWS\Media,也可以直接就是一个该目录下现有的声音文件。
2.点击“开始”“设置”“控制面板”,单击“声音和音频设备”,选择“声音”选项卡,在“程序事件”这框中选择要更改的声音事件,如,这里要更改“程序出错”,然后点击右下角的“浏览”按钮,进入到C:\WINDOWS\Media下选择要更换的声音文件,之后单击“确定”按钮即可。如图:

网友:
被植入木马了

网友:
也有这种可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