U盘无法复制文件?

楼主(2016-10-27):
U盘插上电脑能被识别,且正常打开,但是往里面复制文件时却弹出无法复制的警告,碰到这样的问题该如何解决?今天u大师小编为大家总结下几种解决方法。
1.最先要做的事就是要检查U盘空间大小,如果U盘空间不足了,当然无复制文件到U盘;
2.如果空间足够,在看看复制的文件大小,现在一般的U盘的文件系统格式都是FAT32,而此格式是不支持一次性存储4G以上的文件的,那就必须将U盘文件系统格式改成NTFS;
3.重新为U盘分配一个未使用过的盘符(即使当前U盘盘符已经分配了也可以试试重新分配一下),对于这种解决方法,小编也不是很清楚原理,但是有时候还挺管用的。
4.若问题依旧,在系统目录 C:\WINDOWS\system32\drivers下,查看是否存在一个名为sptd.sys的文件,若存在,删除即可;
5.单击”开始“”运行“输入regeidt.exe,在打开的注册表编辑器中依次展开【HKEY_LOCAL_MACHINE\SYSTEM\CurrentControlSet\Services\usbehci】,将窗口左侧的start值设置成0000003即可;
6.如果是U盘问题,可以采用重新格式化U盘试试,若还不行,找到相应的量产工具对U盘进行量产;
7.U盘分区表信息损坏,可以使用系统自带的磁盘修复工具进行扫描和修复。
8.查看用户权限,可能U盘被设置了权限导致某个/某组用户无法访问U盘;
9.常看服务中有关USB设备的服务是否开启。

网友A:
一般格式化成NTFS的就可以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一般格式化成NTFS的就可以。

嗯你这种方法也比较好用,不管用什么方法解决问题就行

网友B:
班主辛苦了,,给广大民众科普呀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班主辛苦了,,给广大民众科普呀

不辛苦,身为版主必须以身作则,呵呵,带头做用

网友C:
系统中毒了,不能复制和粘贴,有什么工具修复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系统中毒了,不能复制和粘贴,有什么工具修复

使用360杀毒软件 ,先杀一下毒试试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