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脑蓝屏故障几种应对方法

楼主(2016-10-27):
电脑开机时,出现蓝屏,在显示器显示错误代码,碰到这样的情况该如何解决?一般电脑出现蓝屏是自己不正确操作引起的,如电脑在满负荷下工作时,很容易出现蓝屏现象,所以,电脑蓝屏故障发生时是可以自己解决的,那么该如何做?
1.如果遇到蓝屏,首先想到的就是重启电脑,看看蓝屏故障是否还会发生,如果重启正常那就没什么关系;
2.若蓝屏现象在开就后再次出现,则试着在开机时按下F8,在高级选项中,选择”最近一次正确配置“,电脑系统会自动还原到最近电脑正常状态下;
3.如果经过上述两步,问题依旧存在,可以进入安全模式下,还原或是重装一下系统;
4.如果是硬件问题引起的,可以试着将BIOS电池放电,经济恢复BIOS出厂默认值,之后建议插拔一下显卡、内存,清理一下内部沉积的灰尘,并且擦试显卡、内存的金手指部分,以防这些不见被氧化。

网友A:
班主辛苦了,,给广大民众科普呀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班主辛苦了,,给广大民众科普呀

不客气O(∩_∩)O谢谢您的加分鼓励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班主辛苦了,,给广大民众科普呀

你这是灌水吗?相同回帖,发了几个了,警告一次

网友B:
一般我碰到的都是硬盘有问题的,不严重的话重装系统,太坏了的就换,不肯换的话不修他的了,不然没过多久又会这样,麻烦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一般我碰到的都是硬盘有问题的,不严重的话重装系统,太坏了的就换,不肯换的话不修他的了,不然没过多久又 ...

显卡问题也比较多一些,硬盘也遇见过不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