海尔NE2400L 显示器不亮

楼主(2016-10-27):
指示灯状态显示正常,但屏不亮,LED灯管电压只有14.5V,RT8573驱动芯片输出端根据信号有无有0.6v的支流电压输出,但是灯管电压不变化,不知道是否是MCU芯片程序的事情?热心同行给个指点吧。

网友:
已经解决了,切断R15和R20的线路,加了片LED驱动板就正常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