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华为手机维修]
华为G9青春版(VNS-AL00/CL00)不开机故障维修

楼主(2016-10-27):
华为G9青春版(VNS-AL00/CL00)不开机故障维修

  一、故障现象:

  按开机键3s以上,手机不能正常启动,不能进入待机界面。

  二、维修方法:

  步骤一:用户故障机送修时,首先需要检测用户电池,以排除由用户电池引起的故障。

  1、插入充电器五分钟以上,观察电池充电指示灯是否亮起。若充电指示灯未亮,需拆机查看电池扣合状况,及量测主板测试点位置电池电压,判断是否有短路问题。

  2、若充电指示灯亮,但屏幕未点亮,需拆机查看是否是LCD背光问题,更换LCD确认。

  3、拆机后需判断查看电池是否有形变,是否能较为紧密的与电池槽相互契合。

  4、查看电池BTB是否生锈或者脏污,若存在问题需要对电池BTB扣进行清洗及除锈。

  5、量测电池单体正负极电压,如果低于3.5V,则重新扣合好电池,在主板测试点上面量测电池电压,如果仍为3.5V,则进行充电10分钟之后检测手机是否可以开机;如果在主板上面量测电池电压为0V,则可能是主板短路,需确认主板问题;若充电10分钟后,电池电压仍不变,则可能为电池损坏,若检测故障确实由用户电池引起,在保修期内更换用户电池。

  6、主板问题,需要通过假电池连接稳压电源供电,做上电时序的量测判断问题,上电时序需判别两部分:

  (1)电压量测

  (2)时钟量测

华为G9青春版不开机故障维修 图1

  步骤二:使用外置电源通过假电池连接器连接手机主板,按开机键进行开机并查看电流变化,根据电流检测结果,按照下面方法进行维修。

  电流测试连接方法:

华为G9青春版不开机故障维修 图2

  1、无电流。查看用户主机上的电源按键是否异常,以排除按键故障引起不开机现象。若都无上述情况,则建议网点更换主板。

  2、小电流,电流在25mA—80mA之间。通过SD卡或USB强制升级单板软件,若升级失败则更换主板。

  3、大电流,瞬间电流在800mA以上。直接更换主板。

  三、维修流程:

  1、无电流(直流电源供电)

华为G9青春版不开机故障维修 图3

华为G9青春版不开机故障维修 图4

华为G9青春版不开机故障维修 图5

  2、有小电流(直流电源供电)

华为G9青春版不开机故障维修 图6

  3、有大电流(直流电源供电):更换主板处理。如果OK,则判断主板问题,需对主板量测波形判断;如果更换主板后,现象依旧,需判断壳体或者外围物料是否有问题。

  4、对于主板时序量测,一是看电源电压稳定性,另外是看时序是否正确。上电时序任何一路电压问题都会导致手机不开机,当所有的电源电压都已经正常起来后,CPU会向PMU发送PS_HOLD信号,锁存PMIC输出电压,具体是这路电压由低变为高。

华为G9青春版不开机故障维修 图7

  时序波形图如下:

华为G9青春版不开机故障维修 图8

  平台的电源参数如下表:

华为G9青春版不开机故障维修 图9

华为G9青春版不开机故障维修 图10

网友:
现在正在跨入手机行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