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擎擎网猎鹰II主板,开机不跑码不显示

楼主(2016-10-27):
华擎擎网猎鹰II主板,开机不跑码不显示,电源电压正常。开机后不能关机,复位键也不起作用。是IO芯片问题吗?这个芯片NCT6771F没有温度。时钟芯片有点发热,不是很烫。时钟晶振1.4v,1.3v。
原来是烧了电源,换电源装好系统,装好显卡重启时卡在正在启动画面,强制关机后就这样了。清空过CMOS了。想刷BIOS看看,哪个是BIOS存储器呢?没找到8个脚的25芯片啊。
手上没有AM3的处理器代换。

华擎擎网猎鹰II原板读取和官网下载的中文BIOS

网友A:
没看错的话    南桥右下角    白标签上写着870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没看错的话    南桥右下角    白标签上写着870

嗯,谢谢。刚找到。官网下载的是4MB没后缀的BIOS,不知道对不对。用编程器刷写,是下载的第一个吗?

网友:
刷了官网下载的中文BIOS还是一样,将后缀70改为BIN刷也是一样,现在刷回原来那个了。

网友B:
你这个板子复位有么?复位针都没反应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你这个板子复位有么?复位针都没反应

师傅说的是南桥的复位脚吗?

网友:
PCI-E的复位电压出来了没?

网友C:
南桥下面  贴着纸的那个是BIOS 芯片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南桥下面  贴着纸的那个是BIOS 芯片

嗯。问下主机开机无显示,按电源键不能关机,复位键也没反应。按键之前都是好的。是I/O的问题吗?I/O故障会不会导致能开不能关?

网友:
能开不能关  io和南桥都有可能的  具体要查一下触发信号 才能确定

网友:
想看看结果如何!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南桥下面  贴着纸的那个是BIOS 芯片

是的,他没找到,直插的

网友D:
引用 网友B:
你这个板子复位有么?复位针都没反应

测PCI的A14脚3.4V,A15脚0V,南桥旁边25M晶振一脚3.3V,一脚1.7V,晶振代换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测PCI的A14脚3.4V,A15脚0V,南桥旁边25M晶振一脚3.3V,一脚1.7V,晶振代换了。

PCI A14是待机电压 A15脚电压没出来是没复位啊  你刷BIOS肯定不管用  按时序走把 供电 时钟复位 一步步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