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F1A55-M LX PLUS 解决不定时重启BIOS

楼主(2016-10-27):
华硕F1A55-M LX PLUS 解决不定时重启BIOS

ASUS-f1a55-m lx plus(编程器直刷).rar

F1A55-M LX PLUS

网友(2016-12-25):
正需要,谢啦111

网友(2019-05-30):
刷了放电后能开机,重启档46,不知道为什么。我是F1A55-M LX PLUS V1.02版本的板子。

最后刷了几个BIOS也会有档46的情况。原来BOIS是会重启的,刷回去也会档46,放电也能正常启动。看来我的主板有故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