海尔 XQS60-ZY1128维修

楼主(2016-10-27):
维修主板空闲时,维修自己家海尔全自动洗衣机。我又多了一项新技能,哈哈哈。
听我爸说,洗衣机打不开,拿吹风机吹触摸屏就可以用一段时间。过几天又不行了。
二话不说先拆。

打开触摸屏后面电源板,电容鼓包,怪不得每次吹风机一吹就OK,电容鼓包开机要预热后才能开,果断换掉。
换完,触摸板开关和功能乱跳。拆开触摸板发现都是水迹。
去X宝,搜索此型号触摸板,40大洋拍下。
换上后,完美亮机使用。

网友:
楼主多才多艺  确实给力

网友:
列害啊   我家还一个电磁炉坏了   回去自己也试试

网友A(2020-07-08):
我家也是遇到同样的问题,每次天气不好都要拿吹风吹很烦,请问楼主只要把前面两颗螺丝拧开,就可以把面板掀开吗?我也打算在网上买一个,但是自己不知道怎么拆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