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2009W显示器电源指示灯不亮

楼主(2016-10-27):
         一台DELL 2009w显示器通电电源指示灯不亮,拆机后单独电源板测得5v和24V,接上驱动板后5V在不断跳变,换了块驱动板依旧是这样

网友:
电压不稳的电源板很不好修,反正我是这样

网友:
已解决,换50V22uf电容

网友:
楼主要是配上图片就更好了.....

网友:
电源有问题呀,,

网友:
5v跳变一般都是电容问题

网友:
电源板上的电容最容易坏了。

网友:
电压跳变 带负载不行

网友:
应该来一张图片嘛,更好一点啊

网友:
应该是电源板的问题,很正常用的一种现象。

网友:
以前也修过这样的故障,以为主控的问题,现在最好的办法是先接个通用主控看跳不跳变,如果变的话就直接修电源。

网友:
电压跳变是电源板负载带不动,,基本和驱动板没有直接关系。

网友:
怎么没有图片,电容有明显的问题吗?

网友:
那还是电源有问题 供电不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