z475上电只到0.38

楼主(2016-10-27):
我测量了其他电压都出来了,就CPU电压不出来,目前手上没有CPU供电芯片,CPU换过了不知道怎么办了

网友:
帮顶吧  我也是菜鸟

网友:
看看 CPU芯片的 开启信号 供电信号正常不啊

网友:
仔细检查下是不是进水了?

网友:
测出CPU供电的条件呀

网友:
最后结果出来了,内存坏了,我之前换过内存的我晕了

网友:
刷个BIOS看看呗 测量下CPU供电芯片条件

网友:
amd的就查cpu供电芯片条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