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华为手机维修]
华为C8818基础版维修手册V1.0(六)

楼主(2016-10-27):
华为C8818基础版维修手册V1.0(六)

  故障一:显示故障

  故障现象:

  显示故障一般表现为开机黑屏,花屏,显示缺划(绝大多数为LCD单体故障)。

  维修技巧:

  确认故障机为显示异常之后,用一块好的LCD进行判断,如果好的LCD显示正常,则为LCD问题;如果好的LCD和更换之前显示一样,说明为主板故障,观察LCD连接器是否异常,如连接器正常则升级最新软件,如升级软件还不能解决问题则直接更换主板。

  维修流程:

  故障二:触摸屏失灵

  故障现象:

  触摸屏失灵一般表现为局部失灵,全部失灵,触屏乱跳等。

  维修技巧:

  触屏失灵和死机的区别在于,死机的时候,触屏和音量键电源键都没有反应,整个系统瘫痪;而触屏完全失灵虽然触屏划不动,但是按音量键和电源件还是有反应的。

  触屏失灵可以先更换触摸屏确认是否为主板故障,待确认为主板故障后再检查触屏连接器是否有破损虚焊,确认卡座没有问题之后再升级最新的软件试试,故障不能解决就更换主板。

  维修流程:

  华为C8818基础版维修手册V1.0:http://pan.baidu.com/s/1c2FVHUK