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华为手机维修]
华为C8818基础版维修手册V1.0(七)

楼主(2016-10-27):
华为C8818基础版维修手册V1.0(七)

  故障一:蓝牙 Wifi故障

  故障现象:

  客户搜不到蓝牙,Wifi,或者搜索的到但是无法进行数据通信。

  维修技巧:

  1.搜索不到蓝牙、Wifi,先查看后壳蓝牙天线是否破损或者与主板的蓝牙天线弹片接触好,再查看蓝牙天线弹片是否变形下陷,以上都正常的话就升级最新软件,故障还是不能解决就直接更换主板。

  2.打不开,或者搜索的到,但是无法进行数据通信,可以升级最新软件试试,不行就更换主板。

  维修流程:

  故障二:环境光 接近光故障

  故障现象:

  客户使用时打电话黑屏,或者打电话时屏幕暗不下去。

  维修技巧:

  如果一打电话黑屏,可以在黑屏的时候按电源键看能否唤醒,或者直接在MMI里面测试接近光和环境光这项能不能通过。如果判定为光感问题,首先要检查前壳的光感透光孔是否有脏污,透光性是否良好,主板和前壳组装是否到位?再检查光感上面是否粘有光感胶套,或者更换光感FPC试试,观察光感FPC连接器是否破损虚焊,如果升级软件不能排除就直接更换主板。

  维修流程:

  华为C8818基础版维修手册V1.0:http://pan.baidu.com/s/1c2FVHUK