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华为手机维修]
华为G9青春版(VNS-AL00CL00)故障维修(二)

楼主(2016-10-27):
华为G9青春版(VNS-AL00CL00)故障维修(二)

  故障一、无送话,送话声音小。

华为G9青春版无送话,送话声音小维修 图1

  主MIC:

华为G9青春版无送话,送话声音小维修 图2

  辅MIC:

华为G9青春版无送话,送话声音小维修 图3

  故障二、无信号,信号弱。

华为G9青春版无信号,信号弱维修

  故障三、不识别卡

  SIM卡部分电路:

华为G9青春版不识别卡维修 图1

  SIM卡&TF卡原理图说明:

  SIM卡与SD卡的卡座EINT触发采用同一个机械触发方式,触发为由低电平置高电平,不同的是在AP端接在了不同的信号上面。所以,如果SIM卡和SD卡插入时均未读取到,需检查卡槽EINT机械设计部分。如只是单独的SD卡未识别,或者SIM卡未识别,基本可以排除此部分问题,查找其他的原因。

华为G9青春版不识别卡维修 图2

华为G9青春版不识别卡维修 图3

  故障四、不摄像

  1、首先通过使用软件判断是前摄像头还是后摄像头问题。

  2、目前的设计上,摄像头组件都是通过BTB方式连接,前后摄像头共用一个ISP芯片,如果只是一个摄像头工作不正常可以先认为是单体故障,可以直接使用代换法,直接代换摄像头单体组件来检查。

  3、如果两个摄像头均不工作。检查软件是否可以识别到摄像头,供电是否正常。如果识别不到或者供电不正常,直接更换主板。

  摄像头一般是通过专用的MIPI接口与CPU交互信息,手机在刚启动时会读取CAM的ID,如果开机时未读取到ID,后面也打不开摄像头。ID的读取是通过I2C通讯,如果整个开机过程I2C信号上面常置高,或者常置低,一般就会涉及I2C通讯问题,建议先更换主板。

  附华为G9青春版维修手册初级版(VNS-AL00、CL00)V1.1链接:http://pan.baidu.com/s/1slGRdpF