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联想]
联想 L196WD 显示器 屏闪

楼主(2016-10-27):
情况如下:接VGA:

不接VGA:

用通用器点了下屏还是一样
屏线换过了
拆屏 测了下屏上各供电:VCC5:4.8V   VCC3:3.3V  VGH(VON):32.8V  VGL(VOFF):-5.5V   VCOM0到6:5.28V
以上供电正常吗?  VGH有32.8V 是不是有点高呀?  还有什么供电要查吗? 这种情况是供电问题吗?

网友:
8成是屏的问题。没的修啦。

网友:
电压也都差不多,这屏不什么修的价值了,,

网友:
换过通用的还是一样,基本就锁定屏幕问题了,反正 我遇到这样的都只接放弃的

网友:
上次修过一个这样的显示器是屏线的问题,不过这个看来像是屏的问题了,没有什么修的价值了。

网友:
从电压上看,基本是正常的

网友:
放弃才是硬到底,估计没戏,看着是屏坏了

网友:
这个看来像是屏的问题

网友:
屏问题,看看屏型号,网上搜一下有没有通病

网友:
联想遇到过不少这样屏坏的了

网友:
屏去问题了!

网友:
楼主估计不用修了,这个好像是屏的问题。。。

网友:
电压都正常,我碰到这样的基本都放弃了,。。或者吹吹主芯片。。。

网友:
VGL(VOFF)  不是-6V嘛

网友:
这种修不了的,我之前在奇美上班,这是两边的COF芯片坏了,只有工厂才可以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