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华为手机维修]
华为G9青春版(VNS-AL00CL00)故障维修(四)

楼主(2016-10-27):
华为G9青春版(VNS-AL00CL00)故障维修(四)

  故障一、按键故障

  手机侧按键电路较简单,有三个按键,分别是开机键、音量+键、音量-键,每个键由一个信号进行控制。当按键未按下时,信号为高电平;当按键按下时,按键会短路到GND,变为低电平。侧键FPC为物理按键的载体,通过BTB连接器J2401连接到主板的CPU端。

华为G9青春版按键故障维修

  故障二、闪光灯问题

  闪光灯原理图部分:

华为G9青春版闪光灯问题维修

  闪光灯采用的是外置的闪光灯芯片,如果手机在摄像头模式打不开闪光灯,或者正常模式时无法打开手电筒,需先判断正常开启时芯片输出是否有电压(单体的pin2、pin3引脚)。如果芯片输出有电压,而闪光灯未亮,则判断是闪光灯单体问题,需更换闪光灯;如果芯片无输出,则可能是闪光灯芯片问题,需更换闪光灯芯片,判断功能是否OK。

  故障三、显示问题

  故障分析处理流程:

华为G9青春版显示问题维修 图1

华为G9青春版显示问题维修 图2

  故障四、三色灯问题

  故障分析处理流程:

华为G9青春版三色灯问题维修 图1

华为G9青春版三色灯问题维修 图2

  故障五、指纹问题

  故障分析处理流程:

华为G9青春版指纹问题维修 图1

华为G9青春版指纹问题维修 图2

  附华为G9青春版维修手册初级版(VNS-AL00、CL00)V1.1链接:http://pan.baidu.com/s/1slGRdpF

网友:
很好的维修经验,收藏学习

网友(2017-10-23):
谢谢楼主提供宝贵资料,收下了,谢谢!

网友:
楼主好武功啊

网友:
谢分享,楼主真心不错!学习了,收藏了

网友:
厉害了我的哥!神一般的技术和人!

网友:
厉害了我的哥!神一般的技术和人

网友:
清洁完风扇原路装回就好了。绝招就是仔细仔细再仔细!

网友:
最羡慕你们什么资源都有的,修起机得心应手。感谢分享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