七彩虹 cf-a7-mx 不跑码

楼主(2016-10-27):
七彩虹 cf-a7-mx 不跑码 主板各项供电都正常 不跑码 求助
主板
求助

网友:
那就先刷个 BIOS 试试

网友:
供电正常 时钟 复位呢

网友:
刷个BIOS 是AMD加焊桥

网友:
时钟和复位还是要看下的

网友:
按供电 时钟 复位查

网友:
我的也是这样 没头绪啊

网友(2016-12-10):
我有一块网卡被劈了,拆掉网卡复位等一会闪一下不知道是不是桥的问题了,手摸没地方烫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