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超薄电源问题求助,换主芯片后蓝灯闪输出电压特别低

楼主(2016-10-27):
如题。换了主芯片后,蓝灯跟呼吸灯似的一闪一闪,测输出电压6v左右,就是感觉电压上不去。图中黄圈里的电容测的电压有17-20电压的跳变。 蓝色圈里的芯片看不见是什么型号。貌似被烧的看不清了已经。但是现在不确定是不是被烧了,而且不知道什么型号。哪位知道阿,是不是稳压芯片?原来是什么型号或者用什么型号代换,我再试试。后级输出的大的开关管也换过,问题依旧,估计不是它的问题。功率芯片也拆了,也不行。输出线也拆了,也排除短路。不知道哪儿的毛病阿。现在能不能确定前级是好的呢。。。

网友A:
次级的滤波电容呢?

网友B:
看你外面有个线,这个是外挂电源吧,修不了就换个,看你清胶也花了不少时间...

网友C:
看样子还是带有源PFC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看样子还是带有源PFC的

恩 是的 主动PFC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看你外面有个线,这个是外挂电源吧,修不了就换个,看你清胶也花了不少时间...

这个 笔记本还是一体机用的

网友D:
楼主传张外壳的图片.........

网友:
可以练手可以练手

网友:
电源质量过硬,一般都带PFC。过压,过载,过流保护,杂牌电源不带,一烧就会烧掉很多硬件

网友:
看着头晕,修这个还不如休息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Tea 1751 + tea1761 or 1791

图片看不清啊。。。

网友F:
引用 网友E:
Tea 1751 + tea1761 or 1791

是啊,图片哪里找的? 看不清楚阿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看你外面有个线,这个是外挂电源吧,修不了就换个,看你清胶也花了不少时间...

dell e6410笔记本电源,输出电源线让我换了。以为有输出短路。换完后问题依旧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楼主传张外壳的图片.........

LA90PE1-01 这个型号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Tea 1751 + tea1761 or 1791

有清楚一点的图纸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是啊,图片哪里找的? 看不清楚阿。。。

这图稍好一点:

网友:
楼主参考一下:

网友G:
这上面有个三脚的二极管爱坏,我用二脚的代换修好后,用了几次次级就没有输出了,后来因没主芯片没在修,别人的案例是0欧电阻坏

网友H:
把输出线去掉试试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把输出线去掉试试

输出线已经换了。

网友:
谢谢了。感觉修这个确实费死劲了

网友F:
引用 网友G:
这上面有个三脚的二极管爱坏,我用二脚的代换修好后,用了几次次级就没有输出了,后来因没主芯片没在修,别 ...

你说的是大的三脚二极管么?输出端硝基特二极管? 我测的电阻,基本上没有坏的。。。看过一些0欧姆坏的例子,查我的电阻都是通的。包括一些大的几十或者100欧姆的阻值都没问题。

网友F:
引用 网友E:
goooogl
http://u.dianyuan.com/bbs/u/83/1445891259313659.pdf
http://www.nxp.com/documents/user_manu ...

这里面这张图纸很关键,可是依旧看不清阿。。。只能放大成这样了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你说的是大的三脚二极管么?输出端硝基特二极管? 我测的电阻,基本上没有坏的。。。看过一些0欧姆坏的例 ...

标着jsw的我记得不准确,你找找看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这里面这张图纸很关键,可是依旧看不清阿。。。只能放大成这样了。。。

输出电源低跟反馈有关系啊,电源正常启动了没有,PFC起振了吗

网友I:
先换热地部分的小电解。在看大电容有380V没?如果是300V  是PFC没起振。

网友(2016-12-12):
引用 网友I:
先换热地部分的小电解。在看大电容有380V没?如果是300V  是PFC没起振。

没那么高。。。PFC没起振应该是。 这应该是哪儿的毛病啊。。。刚换了大芯片。

网友I:
测量光耦脚有电压变化没?如果有开关信号故障在前端,没开关信号故障在后端。

网友D:
不知楼主修的有何新进展吗?

网友(2017-01-20):
引用 网友I:
测量光耦脚有电压变化没?如果有开关信号故障在前端,没开关信号故障在后端。

感觉应该是在前端。。。

网友F:
引用 网友D:
不知楼主修的有何新进展吗?

我太小白,前端高压,不敢动都。。。现在挂着卖了,有哪个大神愿意修的么??

网友F:
引用 网友A:
次级的滤波电容呢?

哪儿?输出端的25v电容???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我太小白,前端高压,不敢动都。。。现在挂着卖了,有哪个大神愿意修的么??

估计很少有人愿意接手二手活,况且不会有效益.........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哪儿?输出端的25v电容???

应该是此意思........

网友:
开关管是否工作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