昂达a75t v2.0无cpu和桥供电维修

楼主(2016-10-27):
主板正常上电无复位,经测试,没有桥和cpu供电。根据amd的上电时序,内存-vdda2.5-cpu-桥-总线。问题应该出现在cpu供电。看看cpu供电ic 型号up6215bk,查看芯片图纸33脚3.3v开启信号正常。上论坛看看这个芯片一般会还有两个8脚芯片up6281s8组合一起。找到这个芯片pdf各个脚位也是正常。没有头绪了,不经意间12v供电旁也看到一个up6281s8芯片,于是乎马上测一下,8脚没有2.05v。马上昂达料板上找一个换上。上电,检测卡4灯齐亮,码也跑起来了。没什么技术含量

网友A:
补充一下,没有cpu和桥供电之前。主板vdda2.5v是正常的

网友:
修得仔细  时序也掌握了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补充一下,没有cpu和桥供电之前。主板vdda2.5v是正常的

本想多给你加分,可是只能加2分,请见谅!

网友B:
楼主,UP6215AK和UP6215BK的PDF是不是一样的啊?谢谢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楼主,UP6215AK和UP6215BK的PDF是不是一样的啊?谢谢

我有bk的pdf 你对应打打ak的脚位就知道了。不过这芯片一般不容易坏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本想多给你加分,可是只能加2分,请见谅!

其实分都不重要,重要的是又掌握了一个要点·····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有bk的pdf 你对应打打ak的脚位就知道了。不过这芯片一般不容易坏

BK和AK的PDF一样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其实分都不重要,重要的是又掌握了一个要点·····

楼主正解!楼主好样的!

网友:
为什么是要2.5V

网友:
驱动芯片一般我都找不到引脚定义,,,

网友:
vdda2.5么?这是amd才有的一个电

网友:
厉害了,这么快就修好

网友:
我也是这问题,,平时大多修英特尔的,,没CPU供电,,没桥,没总线供电,,,我把总线和桥供电干出来了,,,CPU供电没没来噢,,艹蛋了,,,

网友:
楼主第八脚是干什么用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