商城
求个V星b85-ie35(ms-7820) BIOS

楼主(2016-10-27):
求个V星b85-ie35(ms-7820) BIOS,谢谢。16MB的。

网友:
官网上去直接下载就型了www.msi.com.cn

网友:
官网上去直接下载就型了

网友:
V星的应该很好找的

网友:
没见过,V星的遇见的少

网友(2021-01-14):
官方下的出问题了

网友(2022-03-02):
这主板要是开机瞬间掉电 自己反复 是什么问题 请高手指点

网友(2024-03-21):
ms-7820 这个对吗? 鑫智造里面居然搜索不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