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笔记本开机报3B是什么问题

楼主(2016-10-27):
dell笔记本开机报3B是什么问题  客户说是摔了一下 摔在海绵上面的 在开机就报3B错误了  硬盘内存都换了   安全模式进去把显卡驱动卸载了可以进系统了  把显卡驱动安装上  可以正常开机  关机后等一下在开机就又报3B了  看了一下说是网络问题  可是为什么卸载网卡都不行了

网友:
不要太相信客户的话,骗死你

网友A:
将机器拆散再重装试试!

网友:
考虑,显卡,进去把显卡屏蔽了,用一段时间看看,然后启用显卡,做对比

网友:
一件一件 拆着看呗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将机器拆散再重装试试!

裸机也是一样的  还是换了硬盘  的

网友:
三响警报错误
    chipset Error (North and South bridge error, DMA/IMR/Timer error)
    Time-Of-Day Clock test failure
    Gate A20 failure
    Super I/O chip failure
    Keyboard controller test failure