X450VC 2.0 不触发 不开机 维修一列

楼主(2016-10-27):
待机0.005A 左右有3V 5V 触发后电流变为0.02A 而且电源指示灯亮起。这说明EC 已经收到信号而且工作了。很明显桥无反应。测量桥晶振无电压。下了一个点位

结合我平时维修时候的测量信号文本文档(我一般喜欢把重点信号直接放在文本文档当中,用的时候只要打开文档复制信号名称去点位图里查就行了。不必要记信号名称,很多的初学者花了太多尽力在记信号上面,一个字   蠢)

直接复制RTCRST#信号去点位图查位置。找到后直接测量发现问题。我先上个图

电容C2002 一段只有0.3V 拆下电容测量阻止只有2.9K 明显损坏了。。OK维修结束

网友:
好像这个信号的电容挺爱坏呀

网友:
两个字,你很“聪明”

网友:
华硕的机器不好修呀,点图也不好下

网友A:
RSMRST,有些不是高电平,有些事低电平,楼主问下怎么判断呢

网友:
楼主技术很好

网友B:
信号太多 如果自己记不清 就算做了记事本也白做啊 楼主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信号太多 如果自己记不清 就算做了记事本也白做啊 楼主

我的意思是当你看到信号名称起码知道信号是干嘛的,至于整个背下来。我看没有必要

网友:
至于那些信号名称至少看见了应该知道是干嘛的吧,看时间久了也就记住了

网友:
”把重点信号直接放在文本文档当中“楼主有创意

网友:
简单的维修楼主捡到了

网友:
秒杀的节奏。我现在特爱修华硕的机器

网友D:
ASUS的本RTC电容变质的还真没有遇到过

网友:
很好的办法

网友:
华硕的机子最难搞,楼主基础扎实很快找到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RSMRST,有些不是高电平,有些事低电平,楼主问下怎么判断呢

RTCRST必须高电平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ASUS的本RTC电容变质的还真没有遇到过

K42J  K43S 都多

网友:
这速度。。。。好快啊,这才是真正的立等可取呀!

网友:
华硕的机器没图纸很难弄

网友:
RTCRST 不正常,好经验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我的意思是当你看到信号名称起码知道信号是干嘛的,至于整个背下来。我看没有必要

这个对新人的确是个好方法,然后搞多了自然就背下来了

网友:
华硕灯亮,不上电流,首先测量RTC电路!

网友:
华硕个垃圾货连个图纸都没有

网友:
可不可以把你的笔记发出来让我这些小白看看学习下

网友:
最不喜欢修华硕的机器,图纸太难找

网友:
华硕的电脑设计的有点恶心

网友:
这么简单  厉害厉害

网友:
   维修思路不错

网友:
维修中的小技巧。多谢楼主的分享

网友:
发帖不易  看帖要加分

网友:
论坛高人多啊 !学习了

网友:
楼主的这个方法很好快简单

网友(2018-10-15):
怀疑通病,正好遇到,待机0.004 点开关触发0.019-0.020.加焊桥能亮一段时间又不行,怀疑此电容没有彻底坏导致有时能亮,拆了就好 !

网友:
我也正在修这个机器 35V偏高

网友:
这个习惯挺好的。 思想也很清晰

网友:
看着就头疼 这点位

网友:
rtc电容?这个电容一般不会坏 坏了bios电池电压偏低吧

网友:
华硕这板子有点位 还是好整的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