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SL6259工作原理分析(转载)

楼主(2016-10-27):
在苹果的2012年左右的新款笔记本电脑主板中,广泛使用的充放电管理芯片就是ISL6259.虽然在这里称之为充放电管理芯片,不过,此芯片负责输出的供电还负责为整机提供供电输出.
供电结构和以往的苹果机型没有区别,
适配器供电从A点输入,经过ISL6259控制的高低端MOS之后,从B点输出,为系统提供负载供电,同时为电池充电.中间有很多的信号检测与电流检测,电压检测等一系列电路:如:
1 适配器接口的1-wire信号(适配器与EC通信);
2 适配器输入电压检测(适配器电压通过电阻分压发给ISL6259);)
3 输入电流检测,在适配器输入端会有输入电流检测,由ISL6259完成,负责监视输入之电流在适配器所能承受范围之内。
4输出电压与电流检测,由ISL6259完成,负责监视输出之电压在标准范围内,输出电流在限定范围内,中间的电流调整,由EC通过SMBUS与ISL6259通信,来实现控制;
当然,前面一个重要的PP3V42G3H供电的产生,是EC工作的先决条件了.
那么对于ISL6259的工作顺序,和以前我写过的ISL6258是相同的,其实这两个芯片针脚定义相同,我曾经在维修中代换成功过一次,不过手头没有数据手册,还不能确定是否完全通用,一般的芯片代换原则,是针脚定义要相同(NC可以有区别),设定针脚的设定电压要相同才可以代换.不过,同一厂家的芯片升级版本,应该可以向下兼容.;
芯片的工作,首先要得到供电的输入:2脚DCIN供电输入后,芯片发出5.1VVDD供电,这里要注意,5.1V供电是由19脚VDD输出,供给20脚VDDP,20脚的5.1V供电是高低端门工作的必备条件了(VDDP为内部低端门驱动器供电,所以,没有此供电,MOS管绝对不会工作),而一般在维修中,没有此供电或此供电短路,大多数都是由于ISL6259芯片损坏导致的;
下一步的工作,就是芯片的复位信号,SMB_RST_N,此信号是作为芯片与EC通信的复位信号,不过,芯片要控制MOS管输出12V供电的话,这个信号一定要有3.3V高电平,我曾经做过测试,在没有EC芯片的情况下,此信号高电平,也会有12V输出,但不能给电池充电(电量无法识别,芯片没有得到充电使能),而如果没有PP3V42_G3H的产生,就不会有SMB_RST_N,就不会有12V输出了.
其他的信号 比较简单,
3脚ACIN:适配器输入电压检测,高于设定电压值,14脚才会输出高电平指示信号给EC;
6脚CELL:电池电芯设置信号,用此信号来设置电池的电芯数量,不过这个都是电路预先设置好的,维修测量只要和图纸一样就可以了;
11脚,12脚:系统管理总线的两个信号,与EC通信,必须有3.3V高电平上拉,与电池,EC是连在一起的;
5脚ICOMP,7脚VCOMP:电流环路补偿,电压环路补偿,这个也是固定的连接方式,不过这个要仔细,不能有断路的,否则会导致输出电压异常(12V变为4.5V左右);
17脚CSON,18脚CSOP:充电电流监测;)
12脚VHST:内部3.3V供电;
4脚VFRQ:这个脚是用来设置充电状态的,低电平时,充电电流较小(S0状态),高电平时,充电会比较快(S5状态);
26脚SGATE,1脚AGATE:输入端的开关管控制信号;
27脚CSIN,28脚CSIP:适配器输入电流监测;
25脚BOOT:高端门驱动器供电,外部连接升压电容;进水问题这个电容腐蚀的比较常见;
AMON:适配器输入电流反馈输出,发给EC;
BMON:电池充电电流反馈输出,发给EC;
BGATE:电池充电开关控制;)
下图借的月饼的

网友:
你好,我这有个MC374, f700电压原本12V  可现在发现只有4.05V   ,看了您这个解析,能麻烦您能把第七脚和第五脚的补偿电路讲解一下么

网友(2020-11-18):
楼主如果能把原理图和文字结合给新手看就更换好理解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