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场管到底是怎么自导通的?

楼主(2016-10-27):
这是联想Y460(DAKL2FMB8E0 MB) 的充电保护隔离电路中的,最前端的第一个P_MOS管。应该是插上适配器就自导通。问题是,它是怎么自导通的?

左边是原图,右边是改画后的。
VA连适配器19V,经PQ11体二极管到VA1(18.3V)

谁能解释一下,PQ11自导通原理?

补充内容 (2016-10-30 16:16):
我的意思可能我没说清楚,

不是纠结PQ11的那个G极低电平,PMOS管,大家都知道。

我要问的是,这个PQ4双PNP三极管,在这里到底起什么作用。

网友A:
楼主,我问你,PQ11是什么管子?它的导通规则是什么?建议好好的复习一下场管的相关知识,PQ11是PNP的场管,导通规是G极为低电平即导通,其G极通过电阻接地,S极有电,即会导通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楼主,我问你,PQ11是什么管子?它的导通规则是什么?建议好好的复习一下场管的相关知识,PQ11是PNP的场管 ...

他说的意思不是这么表面的  应该是说PQ4 ,,这个比较复杂,月饼老师讲课时用仿真电路演示完美解释这个问题

网友:
楼主是不是问PQ4的作用,我也想问。

网友:
PQ11是PNP的场管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他说的意思不是这么表面的  应该是说PQ4 ,,这个比较复杂,月饼老师讲课时用仿真电路演示完美解释这个问 ...

你说很对,是我疏忽了,谢谢指出。

网友C:
对,我问的就是PQ4在这里的作用
要不直接给P_MOS管分压自导通就完事了,搞的这么复杂

网友:
P沟低电平导通。。。

网友:
好吧楼主要好好学习了

网友:
这左边的PQ4-1,组成的是不是一个振荡电路,使A点输出的为一个波形来控制PQ4-2的导通与截止??

网友:
我也想知道PQ收的G端什么原理

网友:
知道P_MOS管的低电平导通。主要是问PQ4在这里的作用。为什么要这样设计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楼主,我问你,PQ11是什么管子?它的导通规则是什么?建议好好的复习一下场管的相关知识,PQ11是PNP的场管 ...

实测PMOS管G极有十几伏的电压。不是电阻接地那么简单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对,我问的就是PQ4在这里的作用
要不直接给P_MOS管分压自导通就完事了,搞的这么复杂

可以这么干,这个相当于HP的大二极管

网友:
PQ4 是一半时间导通,一半时间不导通,然后取平均电压就为6-9V低电平,从而PQ11完全导通

网友:
pq4的作用确实难以寻味

网友:
反推一下就可以了,就知道了,只要能分出PNP还是NPN

网友A:
首先19V,通过PR20到达PQ4的4脚,此时PQ4的5脚通过电阻接地,那么就会自导通,因为PQ4为又PNP的三极管,导通原理和PNP的MOS管一样,那么导通后,3脚会为15V,为什么会是15V左右?因为,此管导通后19V到达PR27的2脚,则PR27和PR23将19V分压,经计算为15V左右,15V左右的电到达PQ4的2脚,PQ4的1脚和6脚即被截止,此时根据PNP的导通规则,PQ11自导通。如果分析不对,还请诸位大神指出。

网友:
PQ4,此处实为保护作用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首先19V,通过PR20到达PQ4的4脚,此时PQ4的5脚通过电阻接地,那么就会自导通,因为PQ4为又PNP的三极管,导 ...

我觉得这个分析有问题,为了更清楚的了解,我把图上的PQ4都标上了引脚号

19V通过PR20到达PQ4的4脚,经5脚、PR27、PR23到地,会引起PQ4-1的自导通,这个没问题。但是,自导通以后,3脚电压不是15V而是18.9V。是由19V经PR20与PR23分压而来的。18.9V加到PQ4-2的2级,会直接导致PQ4-2的截止。

我比较赞同至命网络的说法,也在考虑,左边的这一块PR20,PQ4-1,PR27,PR23是不是一个自振荡电路,从A点输出一个波形控制PQ4-2的2脚。使PQ4-2的1脚和6脚处于一种半导通状态。

具体是不是这样,欢迎大家研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