x1 carbon 掉电

楼主(2016-10-27):
x1 carbon 掉电 有时能亮下但一会又掉了

网友:
主板坏了 ,直接换板吧

网友:
上次修过一个反复开机掉电的,是U的问题。

网友:
这个机器建议直接换板

网友:
加焊下u试试

网友:
楼主的解决了吗?我这也有个一样的,有时能开开,大多数时候开机0.38掉电重启,不知道是不是U的问题。

网友:
cpu的问题加焊不知道管多久

网友(2016-12-05):
同样问题 有没有解决的 ?

网友:
不要刷BIOS,有可能是内存颗粒的问题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