YSETON H61Cv1.2不显

楼主(2016-10-27):
接到一块盈通H61c主板客户说不显,上电一直在转就是不显,没带PCI槽,找蜂鸣器插上没听到滴一声响,不装cpu报警,cpu电压,内存电压都正常,刷blos,2.1的还是跟之前故障一样不显,各位怎么弄
cpu

网友:
可能是CPU的核显坏了,可以接个独显上去试试

网友:
求发一个blosH61Cv1.2

网友:
是集显的不显

网友:
不装CPU报警 还是不装内存报警

网友:
最好在刷下BIOS

网友:
建议再刷个BIOS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