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Y400进水不触发维修

楼主(2016-10-27):
笔记本同行的,拿来不触发,说进过水。
拆开发现发霉了,如下:

一般进水,像这种,就一部分进水,可以修一下,如果是大面积进水,比如上次碰到一台。
CPU供电焊盘进水烧掉了,桥下面也进水了,还有板层这些都有断线的。那种就没必要修了。因为我分析,首先CPU供电那里就算修好。
有可能CPU也烧掉了,这些都是不能保证的,而且桥下面那些进水是肯定要处理的。
板层断线,很多那些也得花时间找,也不好找。键盘进水下来,键盘也不能保证是好的,综合考虑就不修了。其他的零零碎碎的腐蚀元件就不用说了
但有的进水,看似发霉严重,其实清理好后,焊盘什么的加焊一下,基本上都可以用。
像上面这台,我唯一担心就是EC焊盘掉了一大片,那补线,估计我都没信心补。
所以碰到进水的,先清理一下,再决定是否维修。
拆掉EC,洗板水刷干净后,EC焊盘补焊,情况不错,没有一个掉的。
剩下的就是补电阻,以及把一些接触不好腐蚀的电阻换掉,就是这些事,修也是好修,就是费时间。
主板是EC附近,1.5供电芯片附近,这两个地方。
找到点位图图纸:下载地址:
http://www.chinafix.com/thread-971745-1-1.html
整整花了三十分,没办法,有点位图配合图纸,确定电阻大小好确定一点。
电阻,线都补好后,焊EC。因为EC上有焊膏,它不是左下有个小点,右上有个大点吗。
把小点遮住了,我只看到右上有个大圆点,也没怎么看,就把那个当EC的1脚,焊上去了。
结果都弄好后,还是不触发,这时候才发现EC焊反了,又是重新焊过。
处理好后的图:

但还是不触发。
首先测排针开关5脚:

有高低高跳变,但这个电压只有2.6V,不正常。研究了一下,上拉正常,不知道为什么低,先不管,先测EC有没有发出高低高给桥。
发现没有,那个脚电压也没有,这时候就来测EC的工作条件。
首先测EC供电+3VALW_EC,一测就测出问题,这个供电只有2.6V。不正常。
原来是保险电阻,阻值变大了,更换就正常了。
我不知道这个电阻是我EC换反就烧掉了,还是原来就是坏的。如果原来就是坏的,那么我运气还好。要不然,我EC换反了,估计得烧掉EC了。
接着触发,电流跑上去了,正常显示。

装好进系统拷机:

测试功能,WIFI,键盘,风扇,USB,声音这些都没问题,就是触摸板,左右键没用,鼠标可以移动。因为水就是从这里进去的。
先就这样了。

网友:
进的这样严重都好啦    佩服   学习了

网友:
人为故障最不好修的了

网友:
厉害 腐蚀这样都修好了

网友:
好耐性 佩服佩服

网友:
进水要靠运气 哈哈有些很简单 有些超难

网友:
这个好难修,楼主厉害

网友:
我有台进水的   前几天刚刚放弃了    直接换板子

网友:
有信心啊腐蚀这样你也搞定了

网友:
技术杠杠的,…………

网友:
两个字,换版,真正的秒杀,真正的包治百病,哈哈

网友:
这块笔记本板子看上去好恶心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