遇到一个奇葩的机器,应该是新情况

楼主(2016-10-27):
华硕X403M ,版号X453MA。论坛有图纸参考,也有点位图
拿过来不通电,电池也不开机
拆机,电池内置。放点后电池开机了,以为小问题,没用电源开机。装机发现还是不开机
再拆机。 保护隔离不过。充电芯片BQ735电压
后来就有点换乱了,吧保护隔离2个管子换乱,充电芯片换了。保护隔离过了,但是芯片4脚只有20V,没不是正常的24,5脚的acok也为0
电路图发给IO的电压为低。那就把PQ8810去掉,直接飞线到芯片5脚,待机3/5V出来了, 可以开机了,但是在系统里面发现装不装电池都说在充电,实际没有充电。发现充电接口传统的识别脚一直都是3.3V,甚至取下电池测都是。这个不是装上电池这个脚为低吗?而且这个脚不是去IO,而是接的 现在真的很凌乱了。
目前的情况是不管上电池还是电源都显示在充电中,这个该怎么修

网友:
没修到过这个机器,,期待中

网友:
新机器吗?华硕的机器一直不好修

网友:
你图纸在哪里下的

网友:
我咋没找到图纸啊 兄弟
帮我看下这个电阻是多大的呗

网友:
华硕的资源很稀少

网友A:
华硕机器不好修,这款机器我也还没有修道过

网友:
  这个问题没遇到过  其他高手指路  持续关注中。。

网友:
AC_IN_OC#不正常。这个信号单插充电器的时候为低,插电池为高

网友:
ACOK还是不正常

网友:
我修个这机器的,ACDET这个电压是2.6V左右,你看看是不是这个分压电阻有问题

网友:
ACDET这个电压是2.6V左右的,支持11楼

网友:
这机器这么新就有图纸了,没修道过

网友:
修到过一个ASUS进水的, 感觉ASUS的机器怪问题多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华硕机器不好修,这款机器我也还没有修道过

来加个好友吧,2900608036等你,这个应该在检测上,问题

网友:
ASUS的机器问题都是稀奇古怪的。。

网友:
PU8810不能拆的 AC_IN_OC#上电延时低电平

网友:
难修,华硕我感觉是最不好修的,主要没有图纸,上次修到过一台蓝屏的,结果换系统换南桥都不行,而且换了南桥还不能开机了。客户都直接发飙啊。

网友:
新啊,不好搞吧!

网友:
ASUS的机器有图纸就好修,没图纸难啊。。

网友:
BQ芯片有点类似仁宝的点火回路。
想修好这里,就得把这里理解透彻。

网友:
华硕的机器是蛋疼呀,但是这个问题你还没找到关键的地方

网友:
楼主上传下 图纸呗 谢谢 了

网友:
6脚分压电阻调节试试

网友:
没修到过这个问题,楼主能分享一下图纸点位吗

网友:
示波器拿出来抓电池系统总线波形

网友:
反正不推荐人没华硕的产品。

网友:
楼主论坛里有图纸么,不如共享出来吧

网友:
楼主图纸有吗,分享下啊

网友:
表示不懂,期待高搜

网友:
换电源管理芯片

网友:
ACDET 修的都是2.4-2.6,

网友:
把飞线去掉,搞好隔保再说

网友:
有点新的机器

网友:
没图纸不好搞啊

网友:
华硕机器修起来比较麻烦,,客户能接受就这样给客户,,少收点钱