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Q118 待机偏大

楼主(2016-10-27):
昨天收到一本子,是HP的q118,板号是DA0R62MB6E1,一开始待机电压是0.08,一看待机偏大,拆机测量各电感的对地阻值都正常,然后找图纸,打开图纸一看,待机3V和5V是有两个待机芯片分别控制的,通电量电感,只有3V有0.2的电压,5V没有,然后查了下3V的线性电压只有2V,5V的线性是正常的,查看待机芯片的开启都是由开机芯片开启的,而开机芯片的供电又是由3V线性提供,我把和3V线性相连的都取过,还是一样,最后没办法我把3V的待机芯片取下来了,可是再放上去主干线短路了,自认为芯片没有焊出问题,取下来主干线就不短,我想确定一下,这样是不是证明这个3V待机芯片已经坏了   ,求大侠们指点迷津   图纸也同样献上

chinafix.com.cn迅维网_QUANTA DAOR62MB6E1.pdf

网友:
谢谢楼上的谢谢楼上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