日光灯“变压器“暴力拆解

楼主(2016-10-27):
这几天店里升级改造,原来的老式荧光灯全面改造成led灯,拆下来的老式日光灯如果直接扔掉实在太可惜了,里面的电感镇流器可比现在的电子式镇流器耐用。不如把镇流器留下来备用。但发现烧的明显变色,于是用拆开看一下烧成什么样子了,不拆不知道,一拆吓一跳。

外观

里面的线圈明显绕焦,但灯管都能点亮

拆开过以后。
漆包线都烧焦了,没有利用价值了。但都是全铜的,(现在好多都是铝的)
硅钢片先留着,有机会了做个变压器。

网友A:
好黑啊,生活条件很艰苦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好黑啊,生活条件很艰苦。

不拆不知道一拆下一跳。还有5个同伙呢,懒得理他们了。

网友B:
传统的就是一个电感线圈,,。。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传统的就是一个电感线圈,,。。。

比现在的电子式耐用。

网友D:
多拆点出来卖 铜线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多拆点出来卖 铜线

现在的废铜也不值钱,没人收,太脏了,弄的满手是黑,不拆了,那5个留着垫桌子用。

网友E:
时间长了,漆包线的漆焦化了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比现在的电子式耐用。

是的,这种镇流器,灯管使用的寿命会长,,,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时间长了,漆包线的漆焦化了

是的,都烧成这样了,灯管竟然还能正常工作,估计匝间都已经短路了。看外圈的都烧断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是的,这种镇流器,灯管使用的寿命会长,,,

电感镇流器都超过20年了就没问题,平平均寿命在5年以上(灯管也能用3年以上),现在的电子式的一般2年到3年,灯管能用一年都不错了。
缺点是电感镇流器,启动慢。有噪音,电压低了(低于180伏)时灯管启动不了。

网友:
最近也很闲吗

网友:
没事了拆开看看。

网友:
看来是很闲啊

网友:
可以练手可以练手

网友F:
"硅钢片先留着,有机会了做个变压器"
用不了吧,楼主

网友C:
引用 网友F:
"硅钢片先留着,有机会了做个变压器"
用不了吧,楼主

呵呵,开个玩笑。这种硅钢片太小了,做变压器也不好下线,要做的话最多也就是10瓦左右。还不如用假pfc的硅钢片呢。

网友F:
引用 网友C:
呵呵,开个玩笑。这种硅钢片太小了,做变压器也不好下线,要做的话最多也就是10瓦左右。还不如用假pfc的 ...

嗯,主要是铁损太大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嗯,主要是铁损太大

是的,这种硅钢片太差了。

网友:
最大价值“废品处理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