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一体机ET2012暗屏维修MP3394去保护

楼主(2016-10-27):
华硕一体机ET2012暗屏维修MP3394去保护
故障现象1:黑屏(背光不亮)。
    分析检修:该类故障机的伴音及遥控、键控均正常,故障原因应是LED背光驱动电路未工作,需进行以下检测:
    首先测量24VA供电是否正常,若不正常,检查开关电源电路。接下来测量U5的15脚供电和16脚的VCC电压是否正常,如果这两脚电压为0V、则多为15脚外接的降压电阻R601烧断,U5内部短路,或C603、ZD601击穿等。
    测量CN2的12脚(BL-ON)和11脚(DIM)电压是否正常,若不正常,则检查主板的相关控制电路。
    如果上述检查均正常,则检查背光灯驱动控制电路和升压输出电路。若U5的15脚电压输入正常,但16脚无VCC电压,且外接电容C604、C609正常,则是U5内部稳压电路损坏,需更换U5。若测得15、16脚供电正常,但14脚无激励脉冲输出,则U5内部电路损坏。
    如果U5的14脚有激励脉冲输出,但升压输出电路仍不工作,则是升压输出电路有故障,常见原因有储能电感L601绕组短路,升压开关管Q603击穿,输出滤波电容击穿或失效,续流管D600击穿等,通过测量电阻即可判断故障所在。
故障现象2:开机后背光亮一下就灭。
    分析检修:这种故障可能是过压、过流保护电路起控所致,先检查LED驱动板与灯串之间的连接,再检查保护电路中元件是否正常,尤其是取样电路元件。
    在确认背光驱动电路无明显短路或断路的情况下,可采用短时解除保护的方法来判断故障部位。解除过压保护的方法是在R620两端并联5kΩ~10kΩ电阻,降低OVP取样电压。解除过流保护的方法是将U5的13脚对地短路。如果解除过压保护后,输出电压正常,则是保护检测电路分压取样电阻阻值改变;若输出电压过高,则是升压稳压环路有故障。如果解除过流保护后,升压电路正常工作,多为过流取样电阻阻值变大。
    故障现象3:光栅亮度不均匀。
    分析检修:该故障多是因LED灯串中的个别LED短路或老化,或者灯串均流控制电路异常。由于各个灯串的LED数量相同,供电电压相同,正常时各LED灯串反馈引脚对地电阻及电压应很接近。如果测量后发现某个引脚对地电阻和电压与其他路差别较大,则先检查该引脚对应的LED灯串及连线,若无异常,则代换U5。
    六LED背光驱动电路故障检修实例
    例1:图像亮度不均匀。
    分析检修:测量背光灯驱动电路U5的⑧~11脚电压,发现⑨脚电压与其他脚电压不同,对⑨脚外部的背光灯串电路进行检查,发现连接器CN3的⑥脚接触不良,将⑥脚连接好后试机,故障排除。
    例2:伴音正常,无光栅。
    分析检修:仔细观察,背光不亮。检查发现L601线圈颜色异常,Q603击穿,怀疑L601内部线圈局部短路。更换Q603、L601后试机,屏幕亮一下就熄,判断保护电路启动。考虑到Q603击穿可能造成其S极所连电阻R611、R612、R618连带损坏,测量这几只电阻,file:///C:/Users/ADMINI~1/AppData/Local/Temp/msohtmlclip1/01/clip_image002.jpg发现有两只已开路,换新后故障排除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