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康佳(KONKA)]
康佳液晶电视LC32BT20有声无图维修一例

楼主(2016-10-27):
康佳液晶电视LC32BT20有声无图(转帖)
       分析与检修:试机发现屏幕上没有一点亮光,说明背光电路没有工作,仔细观察发现开机的瞬间背光灯闪都不闪一下。拆机检查逆变器开关控制电压是高电平,说明数字板CPU工作正常。检查逆变器24V供电也正常。确定故障部位就在逆变器上。一般开机保护会出现屏幕上有亮光闪一下,而这台机根本看不到,可以判定逆变器上的电路没有正常工作过,或者是供电没有正常供到。先检测U100(OZ964)5脚没有电压(正常为5 V)。说明前级的供电开关控制电路有问题,分析发现,U1 005脚供电是通过Q 1开关控制,U3稳压得到的。检测U 31脚没有电压,再检测Q 1的发射极也没有电压,电路中只有F 1接在前面,测F l已经开路。检查后极没有短路现象后,换上此保险电阻开机故障排除。

网友:
换保险 一定要查前面负载哦

网友:
有个时候,容易引起小题大做。

网友:
很好的实例,多谢分享

网友:
工作电流最好测下正常不?

网友:
楼主思路清晰,顶一个!!!!!!!!!!!!!!!

网友:
好技术  顶起

网友:
厉害,修东西就得一点一点来

网友(2016-12-20):
楼主分析得不错,维修思路很清晰,佩服

网友:
很好的实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