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维修求助]
iPhone7 Plus拆机后不上电

楼主(2016-10-27):
卧槽,怎么办呀

网友:
看电流是多少,会不会有防拆的东西

网友:
恭喜了,走在维修前沿,IP7的可调电源开机线可能都还没出

网友A:
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! 原谅我无耻的笑了

网友:
哈哈,请原谅我笑了。

网友:
你悲剧了   7的维修资料还很少

网友:
恭喜 楼主为Iphone7   做资料  有了楼主的一小半 以后维修就是一大步

网友:
全装好再试试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! 原谅我无耻的笑了

确实够无耻的  我还没接到过

网友:
拆开再装上试试  或许就发现问题了

网友:
别怕别怕,其实只是电池没电啦

网友:
iPhone7的维修资料少之又少,看看自己能不能修好吧

网友:
用电池也不开了??

网友:
向高手致敬!受教了!万分感谢!

网友:
维修有风险啊

网友:
我去这么快就拆机了。

网友:
本来好的ma

网友:
充一下电。就开机了。。。

网友:
还没见过  不知到怎么办

网友:
肯定是动到哪里了。按步就搬。一步一步查了。

网友:
好厉害这样的神器都可以拆到

网友:
厉害厉害这样都被你碰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