v-12Atx电源拆解

楼主(2016-10-27):
     用户送来一台电脑,说是非常难启动,有时需要开好几次。经检测,发现开机开关失灵,更换开机开关,进入系统。发现Qq等好多软件无法正常打开。给客户说需要做系统。正在做系统时发现在异常。好像有人在煮咖啡,然后就告诉客户估计电源不行了。ghost走了一半突然自动关机,再开机后就无法正常开机。换了块电源(就是上次被主板烧坏的那个长城电源)后正常。

用户的电源型号 v-12 品牌未知。先拆开欣赏一下。

电源外观

这个pfc伪装的太好了,披开皮后果然是假的

pfc跳线,这个先留着,将来可有用了。

两个大电容,其中一个已鼓泡,估计就是这个电容的原因。

辅助电源用的开关管 t3866,这个开关管的资料未知,据说是npn型三极管,可用13005,13007等代换,还没试过呢,目前不知道能不能。

主控芯片用的是7500B,与494功能一样,可互换。另外一个是lm339

线路板背面。看到了没有,粘着一层塑料胶带纸。非电工专用的pvc胶带。
这个电源换个电容应该就可以修好了,懒得修了,留着拆配件吧。

网友A:
能修好 怎么不修的呢
修好了 下次再卖啊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能修好 怎么不修的呢
修好了 下次再卖啊

太山寨了,就算给个新的也不想用。回去把电容换了留着试机用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能修好 怎么不修的呢
修好了 下次再卖啊

如此山寨的电源,如有闲空也就练一练手........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如此山寨的电源,如有闲空也就练一练手........

就坏了一个电容 ,也没有什么好练手的,等空闲了把电路图绘一下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如此山寨的电源,如有闲空也就练一练手........

可以练手 也可以卖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就坏了一个电容 ,也没有什么好练手的,等空闲了把电路图绘一下。

电路图 难画啊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太山寨了,就算给个新的也不想用。回去把电容换了留着试机用。

修好了 测试没问题 就可以卖了啊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修好了 测试没问题 就可以卖了啊

不卖山寨电源。留着给别人试机用可以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就坏了一个电容 ,也没有什么好练手的,等空闲了把电路图绘一下。

太费功夫,如果是国际知名品牌的可以一试...........

网友D:
杂牌电源,基本都是这样的假电感线圈

网友E:
可以练手可以练手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不卖山寨电源。留着给别人试机用可以。

都卖品牌的 不贵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太费功夫,如果是国际知名品牌的可以一试...........

是的 电源一般不需要电路图的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杂牌电源,基本都是这样的假电感线圈

是的 价格便宜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可以练手可以练手

也懒得去练手了。留着拆配件吧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都卖品牌的 不贵吗

长城的280D  卖130元,省心,售后少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长城的280D  卖130元,省心,售后少。

卖的这么快啊 按才卖110

网友F:
电源一般很少修的  都是直接换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卖的这么快啊 按才卖110

装上,弄好后收130元,装机时可以便宜点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电源一般很少修的  都是直接换

没事了只是研究一下,现在的电源确实没有修的价值了,并且用好几年了好多元件都变质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装上,弄好后收130元,装机时可以便宜点

哦 是这样 按卖的都便宜

网友:
PFC里面是水泥?

网友:
电源修的价值好像不是很大

网友:
全是铁片。

网友G:
歪货电源问题大了一搬我都不修。问题小的修一下对付喜欢便宜的客户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能修好 怎么不修的呢
修好了 下次再卖啊

像这种杂牌电源维修的意义真不大,修好了也卖不了多少钱,真的要修也可以修一些品牌的低功率的电源,最起码做工要好的多。

网友H:
引用 网友A:
修好了 测试没问题 就可以卖了啊

像这种杂牌电源电压波纹很大的,容易坏硬盘,生产出来卖本来就是在坑消费者,维修的话也就练个手,不建议再卖给消费者

网友H:
其实都是假pfc了干脆用水泥成本更低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其实都是假pfc了干脆用水泥成本更低。

现在水泥也不便宜,关键是没有分量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像这种杂牌电源电压波纹很大的,容易坏硬盘,生产出来卖本来就是在坑消费者,维修的话也就练个手,不建议 ...

绝不卖个用户杂千牌电源,光给自己找麻烦、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歪货电源问题大了一搬我都不修。问题小的修一下对付喜欢便宜的客户。

只是用来研究一下。都是利用空闲时间修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其实都是假pfc了干脆用水泥成本更低。

是的 里边全是水泥

网友A:
引用 网友H:
像这种杂牌电源电压波纹很大的,容易坏硬盘,生产出来卖本来就是在坑消费者,维修的话也就练个手,不建议 ...

还是可以卖的啊 便宜吗

网友:
是呀!没有什么维修价值!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还是可以卖的啊 便宜吗

最多卖20元,不值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最多卖20元,不值。

遛着拆配件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最多卖20元,不值。

按都卖30呢

网友B:
这个电源质量太差了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这个电源质量太差了。

按这边进价50 的电源 拆开都这样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按这边进价50 的电源 拆开都这样

至少进价在70元以上才敢卖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至少进价在70元以上才敢卖。

按这边全是进价50多的 人家都卖120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按这边全是进价50多的 人家都卖120

太便宜了,不敢卖,70元以下的做工太差了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太便宜了,不敢卖,70元以下的做工太差了。

一般也不会坏的 按没修电源之前  都是卖的50的 也能用好几年

网友I:
我去,山寨的不得了啊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一般也不会坏的 按没修电源之前  都是卖的50的 也能用好几年

杂牌的故障率比品牌的高,长城,航嘉的很少见有坏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I:
我去,山寨的不得了啊

本来就是山寨的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杂牌的故障率比品牌的高,长城,航嘉的很少见有坏的。

大概是使用寿命的区别
杂牌 4年
现在长城 航嘉 质量 低端质量 也不行了

网友J:
用料普通的杂牌电源,换电容好的话也能用.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大概是使用寿命的区别
杂牌 4年
现在长城 航嘉 质量 低端质量 也不行了

低端的也很少见有坏的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J:
用料普通的杂牌电源,换电容好的话也能用.

电容是最容量坏了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低端的也很少见有坏的。

现在用料查 也会坏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电容是最容量坏了。

应该还可以用吧

网友K:
就7500+339常规电路板,换掉怀孕的马上能好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K:
就7500+339常规电路板,换掉怀孕的马上能好。。

是的,就一个电容坏了、

网友L:
把两电容换了,再把均压电阻也换了,

网友M:
现在的主板适应性很强,硬盘也没你想象的那么不结实,老电源更换电容后再把风扇保养一下,用在新平台完全没有问题。我经常给客户换这种修好的电源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现在用料查 也会坏的

是啊,长城航嘉也要电容坏的电源

网友:
引用 网友L:
把两电容换了,再把均压电阻也换了,

电容一般都是成对换

网友B:
引用 网友M:
现在的主板适应性很强,硬盘也没你想象的那么不结实,老电源更换电容后再把风扇保养一下,用在新平台完全没 ...

是啊,现在的杂牌电源有好多都是用旧电源翻新的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M:
现在的主板适应性很强,硬盘也没你想象的那么不结实,老电源更换电容后再把风扇保养一下,用在新平台完全没 ...

有些直接把原来的旧电源的线路板装进去,电源线换成新的,壳是新的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是啊,长城航嘉也要电容坏的电源

价格便宜 质量 就差了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价格便宜 质量 就差了

一般进价在70元以上的都可以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是啊,现在的杂牌电源有好多都是用旧电源翻新的。

杂牌 用旧的板子翻新 这个 按到没见过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有些直接把原来的旧电源的线路板装进去,电源线换成新的,壳是新的

这个 应该少吧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一般进价在70元以上的都可以

早期的长城电源 都没有低于100多的

网友N:
引用 网友A:
早期的长城电源 都没有低于100多的

早期的长城质量不错,只有一个要定时(4年左右)换电容的问题,其它多是小问题,所以会换电容电源多数能用十多年,我手上现在正常能用的长城多在6年以上

网友(2016-11-26):
引用 网友N:
早期的长城质量不错,只有一个要定时(4年左右)换电容的问题,其它多是小问题,所以会换电容电源多数能 ...

是的 现在被杂牌冲击的完蛋了
还是台产的 大厂 质量好 结构也新 像全汉 光宝 台达 一类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