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华为手机维修]
华为ATH系列网点快修指引(二)

楼主(2016-10-27):
华为ATH系列网点快修指引(二)

  故障一:充电类故障

  故障维修流程

  注意事项:

  1、注:充电时间(小时)=电池容量*1.1/充电电流(mA)。

  2、用户未使用原装充电器或USB线也有可能导致充电慢,遇到此类故障需与客户确认是否使用了第三方充电器或USB线,部分原装USB线缆由于内阻过大也会造成充电慢故障。

  3、遇到无法充电充至100%或者只能充至60%电量等情况,维修必要时需将手机充至100%电量来检验故障是否属实,使用测试充电器、USB线与用户的充电器、USB比较是否正常。

  4、给手机充电测试时使用5V2A充电器,手机在0电量状态下充电电流一般为420mA左右,当充到一定电量能开机后这时充电电流可达到1A左右。

  备注:此处的电流值只是作为参考,具体值请对比好板。(本文中使用的是5V2A充电器)

  故障二:WIFI故障

  故障维修流程

  注意事项:

  1、WIFI故障基本上是主板硬件问题,系统软件造成WIFI故障较少。

  故障三:BT故障

  故障维修流程

  注意事项:

  1、在检测蓝牙连不上的故障中,若检测到可正常连接我们的测试设备并且保持不掉线,向用户确认连接的设备,如用户描述是无法连接蓝牙耳机、车载、手环、音响等,多为用户的设备设置问题。

网友:
感谢分享这么好的维修资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