嗨,本事不到家,后悔了

楼主(2016-10-27):
没锡炉,想用热风枪试试,结果后悔了,报废了,严重变形

网友:
悲剧啊,风枪干这个不行

网友:
不用报刻啊,有这个座子卖,十几二十块吧,深水宝有得卖。你把这个变成的拆下来,然后买一个换上去就可以了。

网友:
他没锡炉买来怎么换啊

网友:
用单槽就可以了

网友:
风枪照样换。从一代换到三代

网友:
主板报废了,,小伙子

网友:
大风筒也是可以的

网友A:
从买一个换上去就是了   这个暴力拆下来

网友B:
继续暴力拆就行,不好拆中间就用斜口钳成几截再吹下来,然后买新的换上,拆旧的风枪是不行,只能换新

网友:
换内存槽好费颈

网友:
风枪拆这个,最后都是槽子变形。。。。

网友:
买套空心针,一个脚一个脚的慢慢拆也是可以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从买一个换上去就是了   这个暴力拆下来

主板变形了

网友:
BGA 去了吗朋友

网友:
我也干了一下,空里面断线了

网友:
没锡炉,BGA可以拆下来,但是要用长风嘴。没BGA的话,用好焊油或者补上有铅的焊锡后,热风枪+吸锡器把内存槽下面针脚里的锡一个一个地吸出来(一般可以一下吸好几个脚),内存槽就摘掉了。注意温度不要高到把主板吹糊了。

网友:
你这是吹了多久哦。。。。

网友:
慢慢积累经验吧。就当交学费了!不过内存插槽是可以更换的。费用不高,不过,更换有点麻烦!

网友:
用风枪,应该慢慢来,不要想着一下子整个拿下来

网友:
遇到这样的,我都不修了

网友:
对了,你还可以用坏板试试能不能取下来

网友:
用BGA应该就没问题。。

网友:
没有设备还是不要乱搞的好

网友:
好厉害的变形  以为图片是PS的呢

网友:
厉害厉害  在下佩服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继续暴力拆就行,不好拆中间就用斜口钳成几截再吹下来,然后买新的换上,拆旧的风枪是不行,只能换新

非常正确,和拆手机一样,用钳拆精光

网友:
以前我也这样玩过,最好还是买锡炉。那就很方便了

网友:
主板废掉了

网友:
用风枪干这个不行吧

网友:
好将军要用好武器

网友:
可以换的~~

网友:
吃一堑长一智。下次不能这么冲动了

网友:
也可以用脱锡带

网友:
这个,还是报废吧,太费事了

网友:
哈哈,,现在行情这么差,,,谁会换这个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