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:联想945GC-M2 V:3.2 换了CPU:E4600后 不断重启 谁有最新BIOS的望给个

楼主(2016-10-27):
求助:联想945GC-M2 V:3.2 换了CPU:E4600后 不断重启 谁有最新BIOS的望给个 无积分下不了固件
flaybuy@qq.com  谢谢

网友:
这个官网都有吧

网友:
没有俺找过了

网友(2020-03-29):
硬改升级!老主板硬改针脚上扣肉!
https://itbbs.pconline.com.cn/diy/7256253.html
VCCPLL和VCCIOPLL都是CPU的输入端,所以要求锡纸两面导电互通
我最近就在开天6650 L-945F主板上应改扣肉cpu E6420 2.13G 65nm,下面就是cpu的pdf资料
https://pdf1.alldatasheetcn.com/datasheet-pdf/download/394967/INTEL/E6420.html
现在就是进入bios logo就不动了,内存单条2g,如果插满2x2g就会重启2次,也是到loco不动
希望楼主能成功,好了能共享一下
现在我的状况可能还是联想的bios有板子编号对应关系,因为cpu微码都添齐了。
一时找不到支持e系列cpu同时支持开天6650 L-945F主板的bios

网友:
楼主应该就是bios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