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Y460-N卡,版号DAKL2BMB8F0卡机LOGO掉电--求助

楼主(2016-10-27):
冷机开能过LOGO,大约30秒掉电,再次触发电流刚过显卡掉电,掉电时风扇狂转。掉电前各PG正常,电压正常。有各疑问,再触发后GFX_CORE电压先是0.6V,跳了几次后到0.8V,这个电压是不是有点低,各位指点一二。。。

补充内容 (2017-3-12 21:08):
给位亲们,更换CPU后OK了,谢谢各位

网友:
主板上应该有电容短路

网友:
换个U试一下,查一下温控这块

网友A:
0.8也差不多,像是温控电路问题

网友:
有可能这一路负载有短路  掉电保护了  打阻值测量一下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0.8也差不多,像是温控电路问题

温控芯片换过,显卡,PCH加焊过,故障一样

网友C:
n卡 去掉电感 改下集显试试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温控芯片换过,显卡,PCH加焊过,故障一样

你不测信号?光换芯片的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不测信号?光换芯片的?

电流从1.7A到1.3A再掉电,请问还要测什么信号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n卡 去掉电感 改下集显试试

谢谢提醒,明天试一下。既然风扇狂转,肯定与温控有关,但温控在内存下面,不好测

网友:
有没有遇到同样故障搞定的,请提醒一下,谢谢

网友D:
有没有可能是bios的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有没有可能是bios的问题

EC+PCH都重刷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