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MACBOOK]
a1278 充不进去电

楼主(2016-10-27):
接到手的时候故障现象是绿灯常亮 插上适配器直接开机、测通病电阻阻值正常电压正常、这个通病电阻论坛搜一下就知道了、我更换后也是一样的问题、然后更换充放电芯片、故障依旧、后再淘宝买了5个smc换了三个才好使、因时间问题就不一一详细说明了、有不明白的可以私聊我@824022146 微信qq都行

网友:
这个应该是你前面买的芯片不好

网友:
绿灯常亮表示 那条串行总线不正常 根ec是有直接关系的 就是想问下 为什么换了好几个才好了 ?好玄乎的 ec多少钱一个 ec是自带程序的吧

网友:
5个SMC?这东西不便宜吧???

网友:
只是充不进电,是可以正常使用的吧。佩服楼主的勇气与坚持。

网友:
不是都说是R7502问题吗

网友:
这个还私聊,呵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