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x550d 暗屏 外接正常

楼主(2016-10-27):
华硕x550d笔记本 版号是750dp rev2.0 开机暗屏 外接正常 屏换过还是一样。测屏接口供电+3vs lcd +3.3vs +3vcamer电压都为3.3v 正常lvds sda电压3.3v lvds scl电压3.3v正常 ac inv 19v正常 lvds pwm电压0v  back en电压2.78v dmic clk电压0.8v dmic dat电压2.4v +3vs dmic电压3.3v 别的也没测 和暗屏没关系 求大神看看哪个电压不对

网友:
LVDS PWM亮度调节电压异常,连接到EDP转LVDS芯片

网友:
屏线接口旁边是不是有个 屏供电芯片 换了试试

网友:
感觉DMI CLK和DMI DATA有点偏低

网友:
lvds pmn电压0v  ??这个肯定不对

网友:
看下PWM_C是不是短路拉低啦 测试下 测试下看是不是EC坏啦

网友A:
lvds pmn 电压0v 进lvds转换芯片 难道他坏了

网友:
转换芯片换了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lvds pmn 电压0v 进lvds转换芯片 难道他坏了

就是他坏了

网友:
可以断开PWM,把EN哒过去

网友:
lvds pwm  和blen  用镊子强哒一起试试

网友:
学习来的。。。

bailang381 -2

网友:
好技术

bailang381 -2

网友:
lvds pmn电压为0?

网友:
把屏拆下来  量一下  屏显口 位置 看看  缺少哪个电压  顺着 往主板上  找

网友:
维修新进展0............查点位图进了lvds芯片rtd2136 的19脚lvds pwmo  查rtd2136pdf 开启信号是21脚 追21脚信号最后到个三极管Q0410  这个Q0410的第二脚信号edp vapy bl经过sp0411到cpu 的A6脚  靠 cpu没发出这个信号 这咋办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lvds pmn 电压0v 进lvds转换芯片 难道他坏了

今天刚换了一个,,那个转换芯片发烫 AVCC33短路,现象是暗屏,换了就OK了 试试看吧

网友:
看论坛有朋友说 屏接口电路的亮度和开启电压短接就行 短接之后亮度可以调整么 我没有屏只有板子 屏在店里呢没拿回来

网友:
我以前修过一个 EDP转LVDS芯片坏了

网友:
lvds pmn电压0v,试调节亮度看电压有无变化.或先外加个电压看屏反应,来判断EC或转换芯片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