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小米手机维修]
小米4能充电电脑显示无法识别的USB设备

楼主(2016-10-27):
小米4的手机,能充电,电脑不能识别,发现这个问题的时候手机能开机,前几天升级系统失败挂了,没办法只能说看看换个尾插能行么,换尾插的时候发现内联座掉了好几个针,所以就发了内联座换上了,尾插也换了,发现还是能充电电脑不能识别,自己用的,有没有哪个大神见过这种情况指点一下或者联系我发走也行,太闹心了

网友A:
如果你焊接没问题的话,那接口电路也是坏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如果你焊接没问题的话,那接口电路也是坏了

内联座焊接没有问题的,补锡都很饱满的,手机理论没学啊,不知道怎么搞

网友B:
会不会是电脑问题呢,换台电脑试一下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会不会是电脑问题呢,换台电脑试一下

不是电脑问题哎,电脑换过了,现在只想发哪里能搞,我们这边地方太小,修手机的都只能修外设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不是电脑问题哎,电脑换过了,现在只想发哪里能搞,我们这边地方太小,修手机的都只能修外设

发到迅维维修部搞一下吧,别自己搞大了故障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发到迅维维修部搞一下吧,别自己搞大了故障

故障搞不大的,就是个接口而已,由于尾插供电压住下面接口,我连供电都没测,电路和其他元件都没有动过。谢谢提醒,我去问问维修部吧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故障搞不大的,就是个接口而已,由于尾插供电压住下面接口,我连供电都没测,电路和其他元件都没有动过。 ...

好的,小米4好像没有电路图和点位图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好的,小米4好像没有电路图和点位图吧

论坛有电路图和位置图的,好多份的

网友:
换尾插排线总成试试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