背上有电容的北桥芯片焊接问题

楼主(2016-10-27):
看过BGA返修台的使用视频,视频中介绍要把上加热风口整个罩住要焊接的芯片,但是如上图,P45的北桥,背上有好多电容,需要处理一下,还是直接用BGA更换,直接加热更换,这些电容会被吹爆吧,或是被吹飞吧 ?

网友:
你看现在的北桥及显卡,那个背上没有点小元件

网友:
这才几个电容 还没有见过多的哪

网友:
不会出问题的

网友:
直接用返修台风口吹,不做啥保护吗? 这个电容受的了?
另外稍带问一下,这个北桥背上的电容, 是哪种规格的呀? 不像普通贴片电容,也不像贴片排容。我在淘宝上没搜到这种贴片电容。

网友:
这个电容很耐高温的,BGA的风比较柔和,也不会吹跑的

网友:
都是直接 焊的 不会吹掉 这电容 放心不会爆.....

网友:
不放心可以在上面垫上隔热材料啊!

网友:
把底下温度调高一点 上面低一点

网友:
你是要换桥上的电容吗  直接风枪吹下就好啦

网友:
放心吹,没有问题的。。、、、

网友:
最好还是用BGA机焊

网友:
学习下,等稍微会的多点也去买个来

网友:
楼主是新来的吗?

网友:
2016年最佳冷笑话

网友:
bga一般不会啦!

网友:
楼主是P45的桥吧

网友:
谢谢大伙,谢谢每个人的回复。
不过,8楼的兄弟说上面放隔热材料,这个我不赞同,放了隔热材料后,估计芯片腹部对应位置的锡球的加热就会受影响,很可能虚焊。9楼兄弟的措施可以。15楼的兄弟,因为我风枪吹过小电容,芝麻粒大小,啪的一声,崩没了。所以对那个BGA那么操作有这个疑问哈,不过通过大家的解惑,会不断进步的。
再次谢谢大伙。

网友:
芯片上 几乎都会有电容的

网友:
直接搞下来没事的哦

网友:
直接用烙铁或热风枪就可以,

网友:
直接BGA焊接没问题的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