N480 bm5238过内存不过显卡!!在线等!!很急!!

楼主(2016-10-27):
N480 bm5238过内存不过显卡!!主要电压都测试过了正常。显卡也换过。bios也刷了N+1个还是不行。遇到两台都是这个问题了。心不甘。
http://www.chinafix.com/thread-896813-1-1.html和这贴里的问题差不多。
希望大师可以指点一二。修好了现金一百元作为答谢!发红包或转账。

网友A:
修过很多,都是显卡,你能保证你换的显卡是好的吗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修过很多,都是显卡,你能保证你换的显卡是好的吗?

可以保证。换的是新的芯片 。焊功应该不会有问题。维修做了十年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可以保证。换的是新的芯片 。焊功应该不会有问题。维修做了十年了。

拆掉的显卡,重新植珠,打上去看看。

网友:
楼主测波形没有?如果有两次波形的话你bios刷过的话、那就是显卡的问题了

网友:
楼主测波形没有?如果有两次波形的话你bios刷过的话、那就是显卡的问题了“”

网友:
楼主测内存波形了么 ?看看波形正常不?个人感觉显卡的几率比较大

网友:
围绕显卡来查查呢。还有就是网卡声卡周边设备呢。ec的lpc等。

网友:
插供电啊   尤其是二级电压

网友:
BIOS确定刷对了吗,查查内存的工作条件

网友C:
            你这种情况我以前遇见过,刷了BIOS,换了显卡都过不了显卡,代码应该 是4R对吗?

网友:
确定过内存了?电流多少?先代换内存,U试试.

网友:
这个没遇到过 感觉还是显卡供电的问题

网友:
"主要电压都测试过了"  也应该测下  地址及数据线什么的也应该查下  (必要时将显卡芯片拆下清洗BGA焊盘再测量各阻值)

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你这种情况我以前遇见过,刷了BIOS,换了显卡都过不了显卡,代码应该 是4R对吗?

是的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决定再次下显卡测试。谢谢大家。

网友D:
电流到0.8 按电源开关,机以关机,不插内存不能关,是不是BIOS问题,各位大师指导下

网友(2016-12-05):
#在这里快速回复#这个没遇到过 感觉还是显卡供电的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电流到0.8 按电源开关,机以关机,不插内存不能关,是不是BIOS问题,各位大师指导下

好了吗 我有台一模一样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