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A40J花屏,板号:K42JR 4.1 内存贴纸K42JY

楼主(2016-10-27):
华硕A40J ( 版号K42JR 4.1 内存贴纸K42JY)花屏,外接也花屏,测显卡供电都正常,感觉显卡坏的几率不大,因这板无
,请修过此故障的高手指点
华硕

网友:
都花屏了 先焊下在说啊。。

网友:
早就做BGA了,但故障依旧

网友:
花屏还是换个显卡吧 上传个图片看下怎么花

网友:
刚拍的图片,请看

网友:
PE可以进,WIN7进不了蓝屏

网友:
k42jr 4,1坏显卡的很多啊,

网友:
ATI显卡的有可能的,可以先吹一下

网友:
显存加焊过一样

网友:
再发一张请同行帮我分析

网友:
像显存的问题

网友:
肯定是显卡的问题 你怎么觉得不是显卡的问题呢

网友:
华硕的机器 显卡显存都会这样花 做过bga一样考虑换吧?hm55的桥还是hm6以上的桥 hm6的话加焊下桥试试

网友:
HM55的桥,只有先换显卡试了,换显卡不行再换显存

网友:
MH55 ,显卡可能性大些,不排除显存的故障

网友:
显卡坏的几率很大

网友:
我也有太这样的换显卡都不行呀

网友:
打一下显存到显卡的阻值看一下

网友:
这故障没捷径可走,只能先换后查了,

网友:
今天换了显卡故障依旧,接下来再换显存试

网友:
应该是显存吧

网友:
重植显存或者直接换新的,这种花显存概率很大,另外看一下显存到显卡之间有无断线

网友:
谢谢各位帮我分析

网友:
我有个K42JZ也出现花屏,不过只是看电影才花,加焊显卡无果,有点不理解的是这机子CPU是有核心显卡的,但是设备管理看不到核显,想关掉独显都不行,待修中……

网友:
换个显卡吧

网友:
换显存后终于修好,因此板有8个显存,所以采取每次换2个再试,当换完最后2个试终于好了

网友:
应该是显卡问题